槽钢工字钢的选型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6-11-18):
如图所示,想制造一个如图所示的载物平台。中间的支撑平面用2mm或3mm的钢板。希望中间平台能承重4000kg.平台两边的架子需要采用什么型号的槽钢/工字钢呢?另外平台下面的三个支撑杆与架子之间采用焊接还是螺栓连接好呢?希望有简单的计算说明。谢谢啦,求大神帮忙

网友A:
1,楼主这个支架是独立的吗?如果是独立的那我建议楼主最下面要再连接一档,这样整个支架固定后才稳当。
2,跨距稍长,200的工字钢应该够了。
3,不用直接焊接,各个立柱上焊接或把合一个支座,然后横梁螺钉固定到支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这个支架是独立的吗?如果是独立的那我建议楼主最下面要再连接一档,这样整个支架固定后才稳当。
2 ...

我也觉得下面应该连接一下H型的支撑不稳。只是想有详细一点的计算。小白,本科毕业学了一些力学课,都不记得了

网友B:
工字钢结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字钢结实啊

是的,一般都选择工字钢。但是工字钢也有选型的问题,太大规格是一种浪费。想选择一个合适一点的尺寸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这个支架是独立的吗?如果是独立的那我建议楼主最下面要再连接一档,这样整个支架固定后才稳当。
2 ...

你好,你说200的是估算么,想知道你是怎么确定的。
另外,你的意见很实用,谢谢

网友C:
用Q235A  160*120*4的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Q235A  160*120*4的方管

为什么呢?能说说原因么?最好有计算支撑,麻烦了

楼主:
2楼,4楼两位前辈有数据计算么?小弟想搞清楚一些。麻烦二位了

网友:
工字钢的稳定性更好。

网友:
两边立柱用三角桁架机构可能好一些。如果不存在运输等问题,现场作业现场用,可以用焊接牢固一些。

网友:
你可以用有限元分析来确定梁的尺寸
螺栓联结好,拆装方便,强度也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