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质超高压容器的内孔如何修复

楼主(2016-11-18):
现单位有台西班牙进口的超高压杀菌机 ,增压缸由油压推动水增压,额定最高压力为600MPA,目前高压水缸的端面内孔处被密封圈磨损了1~2mm,有泄露。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修复方法吗? 堆焊后机加工是否可行, 是否会影响缸体的强度。缸体的材质也不确定,但看得出是不锈钢的。

网友:
1,这部位最不可取的就是楼主这种做法。% f3 z4 @7 M! Z4 o
2,拆下端盖,测绘全换了也比这强。

楼主:
有没有比全换更经济的方法,以前单位就直接买厂家原装的配件。

网友:
额定最高压力为600MPA,这么高的压力,普通焊肯定不可以,你干脆象补衣服一样配块同样厚的SUS304的板,周边紧配合铆接后再在铆接年亚弧焊

网友:
我也不懂。不过我要提醒楼主,这种高压的容器一定要谨慎。

楼主:
不用电焊,要是镀铬修复。表面受压力会剥离吗? 现在公司就只有原厂备件的办法。想省点钱。。

网友:
高压水缸的端面内孔处被密封圈磨损了1~2mm  这部分加工掉,重新选密封圈配做.看一下是否方便,

楼主:
可以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