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的钻孔攻丝问题

楼主(2016-11-18):
最近有点钻孔的活,M3的孔,不锈钢材质的。有什么好的办法么,防止丝锥断,还有就是买哪个牌子的好?听说日本的质量好

楼主:
希望经常干不锈钢活的朋友能给些建议

楼主:
以前买过YAMAWA的丝锥,不过就是太贵了

楼主:
网上卖的那个不锈钢专用含钴的能用么,感觉质量都不好吧

网友:
攻多少深?或者攻穿?

楼主:
来个大师

网友: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把说底孔加大0.1可以改善

网友:
攻丝切屑液可以用菜油,也可以用挤压丝锥。

网友:
我们有两种,国产的用的9元的,进口的用的50元的。国产的几乎不用了。我们主要干304、316、410等各种不锈钢和wcb碳钢价格仅供参考

网友:
加工不锈钢的丝锥,需要一等一的质量,普通丝锥根本不能用的,不要相信网上的,另外润滑液也很关键,我们使用一种叫石腊油的润滑液非常好,其他的都不理想,还要控制底孔直径,要适当放大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我们公司专门做不锈钢304的,M3深7的螺纹,一个钻头和螺纹平均能做500左右,用的是维香的钻头。钻头和丝锥使用前必须磨,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用我们日本田野井的不锈钢专用丝锥只要30几块 ,加我QQ 724868286

网友:
我们公司专门做不锈钢304的,M3深7的螺纹,一个钻头和螺纹平均能做500左右,用的是维香的钻头。钻头和丝锥使用前必须磨,不能直接使用,,,

丝锥也要磨?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