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中空转盘电机回零问题

楼主(2016-11-18):
大家好:
       如果用步进电机带动转盘,转盘有10个工位,转盘要旋转720°,转盘上每个工位气缸的气管和传感器的线从转盘的中空中穿过,请问在断电的情况下,步进电机如何回零才能保证线不被绞断?
      用步进电机我除了想到加编码器,没有好的办法了,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A:
有个标准件叫旋转气管接头,不过挺贵的
电线也有类似结构
步进电机你怕精度不够?加旋转编码器当然可以,如果精度不太高,用机械定位也行

网友(点评):
旋转接头不贵,只是高压液压旋转接头要贵点,也就500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标准件叫旋转气管接头,不过挺贵的
电线也有类似结构
步进电机你怕精度不够?加旋转编码器当然可以, ...

我们是做标准产品的,对外观要求非常严格,这种接头基本不用,线和气管不外漏

网友:
旋转接头是好的选择,如果你不用旋转接头都能做到线不外露,用来旋转接头更不会出现线外露的现象了。

网友:
360度吧,720度对吗

网友:
默孚龙 专门做电气滑环的,完全可以将电线和气管集成在中空一个入口的,一个出口,不存在外走线的问题

网友(2017-02-01):
用步进电机带动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