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成的SW零件图或装配图可否更换模版

楼主(2016-11-18):
SW之前使用的零件图模板有个属性没有填写完整。请问社友已完成的三维图可否直接更换成新的模板其它不变?注:是三围模型图非工程图。

网友A:
是处理批量文件还是处理一个文件。

网友B:
用插件可以更换

网友C:
介个问题灰常简单   打开开始--solidworks2014--solidworks工具--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2014--更新自定义属性--添加你要更改的文件或者文件夹--下一步--名称下面填写要增加的项目--类型文字--数值填好--最后点击完成等一段时间处理完 打开零件看,都会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处理批量文件还是处理一个文件。

看来社友是两种都有解决的办法了,不妨都说说让大家学习学习,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插件可以更换

是4#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迈迪或者相似的插件可以批量更换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个问题灰常简单   打开开始--solidworks2014--solidworks工具--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2014--更新自 ...

我想添加的是重量,试了一下,不能链接重量只能手动输入数值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4#的方法吗?

还有就是模板可以直接替换吗?

网友D:
只需要添加重量属性吗?

网友C:
把重量填成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添加重量属性吗?

是的,因为工程图有链接重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重量填成质量

那第三列是手动输入的代码还是下拉菜单选择的,我家安装的是SW2012,没有下拉菜单,只能手打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工程图有链接重量的地方

帮你写了个宏

SW2012 SP5.0   测试通过

附件为宏程序,请自行测试,结果请反馈

代码未加密,如需其他属性,可以自行增加或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写了个宏

我去,哥们儿你还真是个宏大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写了个宏

那个,怎么运行这个程序呀?是在sw内部运行吗?还请社友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怎么运行这个程序呀?是在sw内部运行吗?还请社友解答。

上次钣金展开的宏你不是会用吗
这个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钣金展开的宏你不是会用吗
这个就不会了?

运行完没有反应啊?正常是不是应该出现个如下的对话框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