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M16丝攻,用14.2放孔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11-18):
大家好。求教下,有款产品是压铸铝,M16丝攻的孔,抽芯抽出孔的底孔是14.2,大头的孔是14.5
因为压铸铝芯子底孔有点黏铝,我用14.2的钻头放孔放下,在台钻上,钻头总是刮到一边,偏心,钻头磨得2刃也是差不多。
工装夹具前后左右位置怎么调都调不好。

楼主:
按M16 。螺距2MM。用的螺旋丝锥,孔的直径比标准直径大了20-50丝。攻出来的牙粗点。我担心大头的孔太大,牙太平,装配不好装配

网友:
1.  台钻主轴和台面是否垂直?
2.工件在工装夹具安装后是否跟台钻主轴是否垂直?

网友A:
钻头不能矫正预铸孔的偏心,只会顺着孔往下钻。M16的螺纹我们底孔最大是14.25,再大的话止规止不住。

网友:
工装有问题调整工装

网友:
对于毛坯孔最好的办法是工件可靠固定,用φ14的铣刀铣孔,再用φ14.2的钻头扩孔.

网友:
加个钻模导套。

网友:
压铸14.2,再放孔14.2,也就是简单的去除孔内垃圾咯!
不知道你的零件有多大,建议夹具不要重,轻巧点,就是放孔时可以自由浮动的那种,让钻头自动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不能矫正预铸孔的偏心,只会顺着孔往下钻。M16的螺纹我们底孔最大是14.25,再大的话止规止不住。

你好。我们的产品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在咨询下您,我买的M16螺旋丝锥,攻500个左右产品,孔的牙就有点毛了,丝锥买过很多种,像表面黑色的,黄色的都买过,说是二手进口的,但是效果都一样,不耐用。不知道你们是用哪种丝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的产品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在咨询下您,我买的M16螺旋丝锥,攻500个左右产品,孔的牙就有点毛了 ...

我们用的国产关中丝锥。牙毛的话看看你的参数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