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机械工程图时,简单的零件可以只有一个主视图吗?没有其他视图

楼主(2016-11-18):
出机械工程图时,简单的零件可以只画一个主视图吗?没有其他俯视图等,比如一根直杆,一般零件都要三视图?

网友:
很简单,问问生产工人他们是否看的懂

网友(点评):
嗯以生产为目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如果你能把零件表示清楚的话

网友:
完全可以。比如。弹簧。

网友:
可以的,螺钉螺栓,螺母都是一个视图

网友:
只要能表达清楚视图越少越好,一个最好。

网友:
可以 不复杂的回转体一般都一个视图

网友:
表达清楚就可以,但是我们公司一般至少也要主视图,加一个侧视图或者俯视图。单单一个视图想看清楚,就算简单零件也困难

网友:
尽可能规范,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视图的作用是方便识图,既然不影响识图,视图当然是够用就好啊。

网友:
能让人快、准、狠的明白怎么做就行,图纸只是传递信息的介质!有人用普通话,就有人用方言!有时候方言能更快的被理解!

网友:
图只要表达清楚,与视图多少没有关系

网友:
制图如如说话,能够表达清楚越小越好。

网友:
再简单也要一个主一个侧,我觉得不管多简单,加工师傅扫一眼就能知道你的零件是个什么形状,你只用一个视图,虽然标了直径,但师傅第一眼扫过去不知道是圆的还是方的

网友:
机械制图标准有一条就是;视图表达清晰完整,如果一个试图就能表达清楚,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一个呢?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换位思考,比如你拿着这张图可以加工出这个零件吗?如果可以就OK。一个视图,两个视图都无所谓。

网友:
以加工者角度考虑就行...

网友:
图纸表达的是设计者的设计意图,表达清楚就好了!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你表达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图能表意,就用一个图啊,搞一堆图反而容易看花眼

网友:
表达清楚就行,比如你说的一根杆,有直径符号表面那是圆的,长度方向的尺寸没有直径符号,表面不是线性的,还不清楚吗?但是有点工厂工人试图能力比较差,就可以多做几个视图呗

网友:
在简单的零部件 也得有俯视图 及解剖图。 不然 你形位公差 及结构公差 怎么标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的,能表达清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