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标注格式N多,还乱!带图框转换也如此,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6-11-18):
SW转CAD,标注格式N多,还乱!带图框转换也如此,有解决方法吗?
不按1:1 输出也是如此

网友:
简单的SW图可以很好转,复杂一点的SW图转CAD需要你自己好好修改标注CAD图。本来就不能轻松转图,个人意见

网友:
全部都用SW,我们今年改成了SW完成工作了

网友(点评):
我也想啊!无奈有老工程师啊,呜呜呜

网友A:
不会,有时候加工那边要CAD我也会转,下面的图就是我SW转CAD的

网友:
还好吧,就是一些字体和图框线会变化一下,尺寸基本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时候加工那边要CAD我也会转,下面的图就是我SW转CAD的

坐标标注尺寸,是你手动标注的,还是自动标注的?
自动标注可以实心 坐标形式吗?就是你的图片那样的格式

网友(点评):
我是SW手动坐标标注,自动标注可以做成模板,视图投影进去就会自动标好,但只适合与无什么特征的零件,特征相对复杂的表粗来就很混乱还要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