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中的图号到另一电脑不见了

楼主(2016-11-18):
  在出装配图时候,我出好的装配图,拷到同事的电脑后,图号那列总会有几个不见,或者是变成其他图号。我们公司是不设置链接到属性的,图号是自己敲进去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生成明细表时,会自动生成几个图号(尽管没设置链接),而且我手敲进去的图号会在3D属性中显示,这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系统自动链接了吗?在我的电脑图纸信息都全,拷到其他电脑就会丢失一些我输进去的信息,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SW软件?

网友B:
在二维各版本之间转换有这种现象,分析是软件不认识这种字体。

楼主(2017-01-13):
引用 网友A:
是SW软件?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二维各版本之间转换有这种现象,分析是软件不认识这种字体。

有可能,谢谢

网友C: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
1、重名文件导致的数据混乱
2、字体文件异常
3、文件模板或表格模板不统一

PS:无论是在零件的属性表,还是在工程图的明细表里,手动填写完数据后,一定要用鼠标选中其他单元格后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
1、重名文件导致的数据混乱
2、字体文件异常

网友:
为啥要手动输入图号?
错误的方法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