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开粗用什么飞刀怎么调参数

楼主(2016-11-18):
各位师傅,我现在用d35r0.8的飞刀加工,刀粒磨损好快,刀粒是用的APPT1604PDSR-NT         SPMIC9  .参数是   S1300    F800   Z0.3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刀粒是用的APPT1604PDSR-NT   SPMIC9  .参数是   S800    F500   Z0.8

网友:
你这个牌号是 肯纳的 !我们之前用过一款刀片 挺猛的 不过有点贵  SDMT09T307的  这个应该是低转速大进给 才可以的 ,刀尖接触太少了,所以很不耐用,推荐这个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