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绘求助

楼主(2016-11-18):
请问大家在SOLIDWORKS草绘时当遇到要在圆柱的母线上作图时是怎样选到母线作为参考的?谢谢!

网友:
你没有开启追踪么?一般默认都有相交点?

网友A:
为什么我靠近边缘的时候会出现自动捕捉(图中黄色位置)

网友:
建立相切平面就可以啊

网友B:
难道不可以用转换实体应用吗?

网友:
最简便的就是画条虚线当辅助线

网友:
没开高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靠近边缘的时候会出现自动捕捉(图中黄色位置)

是的就是要这样的,不要加辅助线的这种。我是一个新手,大家不要见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可以用转换实体应用吗?

用实体转换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