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很好的控制镀锌后螺纹尺寸

楼主(2016-11-18):
现在碳钢件镀锌前是合格的,镀锌后每次都要拿丝锥再过一遍,怎样做才可以很好的判断镀锌前的状态?
现在一般是把螺纹干松点,但是这个手感每个人不一样,不能很好的控制。内螺纹:M30X1.5

网友:
镀锌也应该有厚度要求才对,有一种很笨的办法就是:加工螺纹时检验的螺纹规定做,加大通规中径

网友:
一般都是把螺纹放松,主要看镀锌层的厚度,电镀锌好一些。尤其是热镀锌,无论怎么放公差,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合格,有些需要重新攻丝。

网友A:
我们都是先镀锌,后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先镀锌,后加工

那锌层不都加工掉了

网友:
螺纹部分镀锌有什么意义?

网友:
电镀锌效果好点,热镀锌无法控制,基本上螺栓都是要求电镀锌

网友:
使用中径加大丝锥 有好几个客户以前和你一样的问题 现在解决了  联系QQ 72486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