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门的设计选择

楼主(2016-11-19):
求助图片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门才能保证开启范围。另外门需要自动开闭,单程动作1S左右。求指教

网友A:
在门内安装气缸,由系统的输出口自定义一对输出控制门的开闭,不就行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门内安装气缸,由系统的输出口自定义一对输出控制门的开闭,不就行了,很简单.

这样门就出去了,气缸带动门开闭,这样在机罩太占地方了,无法满足开启空间的要求。考虑卷帘或者内掀的方式。卷帘问了几个厂家恢复做不了,内掀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来个对开门吧,增加一些机构

网友:
如果内部或外部有空间,可以参考公交车自动门

网友B:
也可以考虑单开三折门,门外露,上下用导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考虑单开三折门,门外露,上下用导向轮。

谢谢,这种方式是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点评):
双折就行了

网友:
在外面装齿条门轴装齿轮

网友C:
楼上几位  设计水平堪忧 。。。定做个卷扬门  一秒不是问题  门帘用阻燃布     实在不行自己设计 平行四边形机构 总之这种情况用气缸 要是我是领导 绝对反对的。

网友(点评):
元帅可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点评):
洁净间的门...

网友:
关键看你这个门怎么使用,有没有密封性要求,可以占用的内部或外部空间有多少?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必须要做们吗?还是防止里面东西飞溅出来?

网友:
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产品的设计要跟你的目的相关才行啊,你还得把这个门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要求?不然也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
设计好了发图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品的设计要跟你的目的相关才行啊,你还得把这个门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要求?不然也只是随便说说

这个门1是遮光,2是安全防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  设计水平堪忧 。。。定做个卷扬门  一秒不是问题  门帘用阻燃布     实在不行自己设计 平行四边 ...

我之前是这么选择的。不过,询问了几家这种快速门的厂家,价格都不谈,直接回复不做的哇,所以才在想的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  设计水平堪忧 。。。定做个卷扬门  一秒不是问题  门帘用阻燃布     实在不行自己设计 平行四边 ...

如果有可以定做的厂家,可以介绍我认识认识啊,这门后期有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  设计水平堪忧 。。。定做个卷扬门  一秒不是问题  门帘用阻燃布     实在不行自己设计 平行四边 ...

有没有想过,为啥公交车没采用你这种卷帘式结构么?一般设备上很少采用卷帘式,因为硬防护太差,没有安全感。

网友(点评):
公交车 和工业设备有关系?

网友:
可以用舵机或者连杆机构

网友(点评):
这门估计有点重量,舵机不合适了。普通电机就可以,也要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门1是遮光,2是安全防撞

如果遮光,那就用不透明材料。如果防撞,是机构内不要朝外溅射,那铝合金的门板就能搞定吧。

卷闸门不是正好合适么?

LZ给个联系方式,帮你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