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面惯性矩和截面模量计算

楼主(2016-11-19):
如图:截面惯性矩和截面模量如何计算?

网友A:
复杂截面的惯性矩是可以直接用软件测的,cad貌似就可以,知道了惯性矩,求截面系数就好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截面的惯性矩是可以直接用软件测的,cad貌似就可以,知道了惯性矩,求截面系数就好求了

谢谢,试了一下,感觉用SW另存为DWG的图形算出来不对,但掌握了方法,为了保险,还得用CAD重新绘截面。

网友(点评):
SW里也能算。

网友:
autocad mechanical一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