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机构好实现吗

楼主(2016-11-19):
图片中的机构好实现吗?如果要10组同样的机构并列,(假如10个瓶子并排排列,同时定量加注)这种机构还有优势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换向机构?谢谢!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定量方式,最初方案就是这种结构,柱塞及换向阀的密封要注意

上次就是密封那块没做好,后来直接买了个三通阀加柱塞解决了。如果柱塞批量不大,建议直接买气缸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定量方式,最初方案就是这种结构,柱塞及换向阀的密封要注意

上次就是密封那块没做好,后来 ...

后来你们买的三通阀加柱塞解决的问题,能说下具体怎么实现的吗?三通阀是自动切换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你们买的三通阀加柱塞解决的问题,能说下具体怎么实现的吗?三通阀是自动切换的吗?

买的气动三通阀,切换进出料。

柱塞行程可调,调节喂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