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泵的几个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6-11-19):
这个是一个齿轮液压泵

1. 请问红色方框里的符号是什么元器件

2. 请问电磁阀开启之后是否可以阻止液压油回流到油箱,是否可以引流到其他地方去?

3. 图中的那个溢流阀上有一个旋钮,一个压力表,调节溢流阀是否是在开机状态下,将出口管路关闭,然后调节最大溢流压力值?

网友A:
1.调速阀
2.这一路油可以排到其它地方,但油箱没油了怎么办
3.是的。P口关闭状态下,调节旋钮调整压力

网友(点评):
第2条,怎么改造,装个什么阀之类的,才能将液压油引流到其他地方去 没油的话,叫工人加。有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调速阀
2.这一路油可以排到其它地方,但油箱没油了怎么办
3.是的。P口关闭状态下,调节旋钮调整压力

第2条,怎么改造,装个什么阀之类的,才能将液压油引流到其他地方去??没油的话,叫工人加。有报警的

网友(点评):
二楼说的对, 第二条,想引出,回油口加个换向阀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哪个出油口? 我是想利用图中的电磁阀

网友:
这是卸荷回路,包括一个溢流阀一个角向单向阀一个二位二通电磁卸荷阀,回油一般不能它用,图上这么画实际上你在油箱里可能找不到这根油管。想用油可以从P口另接。

网友(点评):
这个泄荷回路是集成在齿轮泵模块里面的吗? 所以我是无法利用这个电磁阀来改变回油路线的,是吧?

网友:
  红色框框里面是个调速阀   可以间接调节系统流量

网友(点评):
这个二楼已讲解,感谢。

网友B:
这是个简单的单作用液压回路,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回油路不回到油箱,而需要引流到另外的地方而呢?油箱有多大,还有液位报警,是一次性用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简单的单作用液压回路,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回油路不回到油箱,而需要引流到另外的地方而呢?油箱有多大 ...

感谢你的指点
既然大家都问了为什么不回油到油箱里,那么我还是交待一些情况吧

是给一产品做耐压测试的,10Mpa,保压10分钟,之后泄压,而产品表面可能会比较脏,泄压之后的油是回流到另一个油箱里,然后过滤,然后再给之前的油箱加油。

油箱50L。

现在齿轮泵上有一个电磁阀,用于控制泄压的。如我之前的那个原理图。我是想在齿轮泵上装个什么东西来实现我的想法。

网友(点评):
油箱的回油侧和吸油侧完全隔离,回油通过过滤泵再回到吸油侧。

网友(点评):
过滤设备是自己做还是买别人的,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