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去薄板毛刺的方案

楼主(2016-11-19):
各位大神,本人想设计一套自动去钣金件边上毛刺的设备,钣金件规格:0.7*1000*800;客户之前去毛刺是用附件的工具,四边都要去,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这个结构怎么没看明白?

网友A:
用气缸驱动这种刀头刮削是否可以?或者刀头固定(可调节侧面两刀头间距)驱动板材估计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B:
板挺大啊.人工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挺大啊.人工上料?

机器人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驱动这种刀头刮削是否可以?或者刀头固定(可调节侧面两刀头间距)驱动板材估计效率要高一些

做过类似的方案,但是客户线速度太慢,他们要求15秒加工一件

网友:
量大可有参考木工机械封边机

网友:
目前不是有去除 激光切割 或 冲件  边缘毛刺的专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