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舍入精度无法设置

楼主(2016-11-19):
CAD标注样式设置时,无法设置其中的舍入精度(不管是不是勾选后续清零,标注的尺寸数值后面仍然还是有零)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跟你的精度设置有关 ,你设置的0.00,,尺寸就会是?.??

网友(点评):
对。应该和前面设置精度有关。

网友:
从舍入的地方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点那舍入选项,0.000,打开都选0.确定就行了,就都是毫米单位了

网友(2017-02-17):
学习了评论区!

网友:
舍入设置精度0.0

网友(2017-04-17):
定义ACAD标注样式中的DIMTZIN 系统变量,这个变量控制对公差值的消零处理 值=4 消除十进制标注中的前导零(例如,0.5000 变为 .5000) 值=8 消除十进制标注中的后续零(例如,12.5000 变为 12.5) 值=12 消除前导零和后续零(例如,0.5000 变为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