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6-11-19):
现有两对直齿轮,最小传动比在1/5左右;一对斜齿轮,最小1/4左右;1皮带轮,最小1/2左右;1蜗轮单头蜗杆,最小10左右;要求搭建出传动比1/30以上的输出结构,皮带轮可能还可以再小一点,求教

网友:
先皮带轮,然后斜齿,然后直齿。

网友:
按照如下次序:1皮带轮,最小1/2左右--(1蜗轮-蜗杆付)--一对斜齿轮,最小1/4左右--现有两对直齿轮,最小传动比在1/5左右;

网友:
一般是  前端小传动比  末端蜗轮-蜗杆     一级 皮带   直齿  斜齿  入蜗杆     轴承选项定位选好
比如一级  0.8 X1.1  X2X20   这样好处传动系很紧凑    直接皮带接 大传动比 负载波动 完全就没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