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1804条款未注公差的理解

楼主(2016-11-19):
GB1804条款未注公差的条款,这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
1804是切削加工的未注公差。
其他成型,比如钣金、复合材料等一般公差都比较大。

如果按较小值控制,意味着加严低精度的加工,或者根本达不到要求。
所以需要装配要求,配或者修。
有兴趣可以看下航空行业的HB7741、HB5800。里面钣金、机加、复合材料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
工艺不一样,未注公差标准不一样。比如一个面是切削加工形成的,另外一个面是铸造形成的,它们之间的尺寸未注公差按铸造标准的未注公差执行。

网友:
否则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