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台X8126和6128 求指点

楼主(2016-11-19):
今天入手的床
1 X8126在哪几个地方注油 周期是多长
2 6128 有单相插头  有3相接线    是接三相电 然后插插头到图的插座  还是直接可以插单相电
没有接触过  求告知

网友:
1 X8126在哪几个地方注油 周期是多长:在尾部。(润滑油每班前一次;切削油,严格讲夏季和冬季各换一次)

网友:
你有三相电吗

楼主:
还没有申请到 买了个4千瓦的贝士德变频器

楼主:
今天把小车床电机接成三角 成功用220启动了380的电机 功率应该没有下降  因为频率上升了  具体要试用几天看看

楼主:
但铣床的电机拆处理改接线非常麻烦  等下一步看看

网友A:
用的是单相220的电源进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单相220的电源进线啊!

变频器是220V进三相220V出  电机改接三角接法可以用 小车床已经可以了  小铣因为要拆电机出来才能改接线盒  一直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