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口销的两脚长短不一?

楼主(2016-11-19):
设计成一样长不行吗?

网友:
是否从制作方面考虑这样设计的呢?

网友:
你拿几枝剪成一样长再操作试用看有何差异

网友A:
你知道已经使用了的开口销变成啥形状了之后,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两条腿长度不一样,方便你掰开!

网友:
古典的人性化设计杰作!方便你安装锁紧时把二脚分开向二边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已经使用了的开口销变成啥形状了之后,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两条腿长度不一样,方便你掰开!

确实如此,很人性化。

网友:
完全是为了装配时的方便别开.

网友:
便于分开

网友:
方便扳开

网友:
从方便使用的角度考虑而设计的。

网友:
张姿势了。。。

网友:
主要是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
容易把腿掰开,操作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