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钻使用问题:不断屑

楼主(2016-11-19):
偶然认识了群钻这个东西,自己就看网上的视频,学了一段时间。请大神们指教!

现在使用遇到问题:磨的群钻,有些钻孔时铁屑不会折断。(我磨都是凭感觉磨出来的,来模具厂当学徒不久,身边的师傅也不会磨群钻。。)铁屑如下图:

钻头直径:17mm;
钻头材质:m2高速钢;
钢材:普通模胚;
钻孔深度:180mm;
转速:500左右;
使用机床:普通铣床。

这是会折断的铁屑:(钻下去100mm之后才会折断)

钻头图片:

直径比较小的群钻图片:(黑色8mm,金色11mm)

直径比较小的群钻加工视频:

求指导!

楼主:
视频发不出,看懂这个链接的看一下,哈哈!

v.youku.com/v_show/id_XMTgyNjMzNjY3Ng==.html

网友A:
比较锋利,可加大进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锋利,可加大进给试试

进给已经很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磨得有问题。。

网友B:
转速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C:
群钻的只是见到老师傅曾经磨过,几乎没有横刃,比普通钻头更利于定心,孔的位置精度更高。至于楼主说的不断屑,只要进给量稳定,加工材料不是脆性材料,不断屑是正常的。不知道是用过还是别的情况,感觉有的钻头横刃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是不是有点高了?

调到300左右,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钻的只是见到老师傅曾经磨过,几乎没有横刃,比普通钻头更利于定心,孔的位置精度更高。至于楼主说的不断 ...

横刃约0.75mm

网友:
修磨一下前刀面,把钻头外掾处前角降到5度,锋角130度,适当增加走刀量。

网友(2017-01-13):
有可能这材料本身就不断屑

网友D:
几处副后角疑似未磨出,楼主现在磨的后角比较大,如果后角再小一点,可能就会钻不动了。

楼主(2017-04-04):
引用 网友D:
几处副后角疑似未磨出,楼主现在磨的后角比较大,如果后角再小一点,可能就会钻不动了。

现在把月牙槽开浅一点就好了

网友A:
楼主动手动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动脑!好。

都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2020-03-31):
月牙槽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