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线自动剪刀, 求助

楼主(2016-11-20):
各位大侠, 这两天在做一个缝纫机的项目, 希望能在缝纫机上增加一个外置剪线模块. 原理类似于线束设备上的切线器, 或者淘宝上一大堆的气动剪.
但淘宝上的气动剪都是用来剪金属的, 可能不适合剪这种缝纫线, 或者使用气缸推动一个刃口? 用刃口的话, 是不是动刀和静刀之间的间隙要非常小才行?

没做过这种结构, 一脸懵逼~~有懂行的大侠请指教一二, 谢谢!

网友:
这个剪刀有成熟品  我以前见到过    三个42步进电机 其中两个负责夹线,中间一个剪线 是有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点评):
我想搞的简单点, 用弹簧配合电磁铁夹线, 然后用电磁或气缸推动刀片切线. 但总觉得不是太可靠, 可能还需要增加一个是否剪线成功的检测装置. 头大...

网友:
在韩国的服装厂  见过

网友:
早就有了。。。。。。。

网友(点评):
请问这种东西有标准模块卖吗? 或者叫什么名字? 有图能看看吗?

网友:
我靠,有的人都说早就有了你倒是给人家说下是个怎样的,就撩一句早就有了,有啥意义?

网友(点评):
淡定, 可能我问的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点评):
不懂就问没啥高级低级的,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到懂得过程,不着边的话看着让人不舒服

网友:
干脆革新,用纺织女工那连片剪刀,外加个气压装置。

网友:
去工业缝纫机销售店看看,有成熟产品

网友:
气缸推动刀,调好动刀定刀角度即可。如果需要拉线,压线,再增加气缸。别搞什么电磁铁。

网友(点评):
我刚开始也想这么做, 但觉得定刀和动刀如何保证靠紧很棘手, 所以准备直接用气爪推动那种连体剪刀来搞.

网友(点评):
连体剪刀是把问题推给别人了。出了问题,你更加难以解决,只能频繁换刀。定刀,动刀,版上大把刀具高手,自己做刀肯定比直接用别人的刀更放心吧。

网友(点评):
大侠能介绍几个专家吗? 搞不定这个东西了, 怎么才能保证剪线的成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