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发热怎么办

楼主(2016-11-20):
最近,做了一台行星减速机。
输入500KW ,转速750, 减速比 4,单级。

测试的时候,输入空载,1000转,

温升,2个小时就过100。

想问下:1、这是不是正常情况?     2、相同情况下,单级是不是比多级更容易发热?

网友:
500Kw,应当有试车大纲的,分几步每一步咋做,一一步步往下走,不可以这样子滴

网友(点评):
首先得低速运行磨合一段逐渐升速,最高速应当有标准可循,500Kw变速也得成本呀!

网友(点评):
先想法将转速降下来!

网友A:
接受升温,不接受持续升温

网友:
只能外置油箱,加大流量

网友:
强制稀油润滑

网友B:
减速比4用行星?
是冷却润滑问题,还是哪里?这个要看过试验才能判断。

楼主:
检 测发现,骨架油封处,温度比其它部位温度高20度左右,

外置水冷器后,环境温度10度以下,减速器温还是70度以上,如果外部环境恶劣,温度应该会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升温,不接受持续升温

一般这个时长是多少,

升温多少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比4用行星?
是冷却润滑问题,还是哪里?这个要看过试验才能判断。

初步估计,应该是骨架油封发热引起的

网友C:
如果润滑,齿轮加工没问题,轴承,齿轮没有超差情况
隔套 油封   打架,要检查一下轴承周边零件误差。最后都排除了  ,那就可能箱体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润滑,齿轮加工没问题,轴承,齿轮没有超差情况
隔套 油封   打架,要检查一下轴承周边零件误差。最后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5461040\QQ\WinTemp\RichOle\K)`]3@2QL1PT[%A)~O453BH.png

网友D:
500KW*5%损耗=25KW热量
想办法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KW*5%损耗=25KW热量
想办法散热吧

不可能有25KW的发热量吧,

而且感觉你这个算法不对,

我们输入端启动力矩,大约为8N.M

网友:
正常是没有,只是估算最大发热。
正常工作可能是1/3额定功率。

网友E:
我遇到过,齿轮油加的太多了,温升过高,不知道你检查油位了没有,是否和我遇见的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齿轮油加的太多了,温升过高,不知道你检查油位了没有,是否和我遇见的问题一样!

油位看过了,1/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位看过了,1/2.

齿轮、轴承润滑方式采用喷淋润滑,1/3油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轴承润滑方式采用喷淋润滑,1/3油位即可

一般不都是,1/3  ---1/2 么,一半也行吧,

网友:
可能不是油多油少的问题,楼主再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
我也只是提出个思路,仅供参考,希望楼主尽快解决!

网友:
配500KW的减速机要校核热功率,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油泵强制降温甚至多种冷却同时使用的。这个就是冷却没做好,别的没啥问题。骨架油封至少可承受150度以上温度。至于说局部温度差异,和机械传动结构有关,新机很少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