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种吊装方式是否可行,谢谢了

楼主(2016-11-20):
图中灰色工件重约50kg,尺寸为531*165*75。吊装工装如图所示,这是个构想,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所以具体尺寸也不知道要怎么定,希望有大侠可以指点一二。先謝谢了!

网友A:
工件能不能安个吊环

网友B:
这种做法很多,多找下工件上有卡位的地方,充分利用。
不能让工件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能不能安个吊环

工件不能安排吊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很多,多找下工件上有卡位的地方,充分利用。
不能让工件转向

嗯嗯,工件不能转向,唯一可以卡位的就是531方向上两端各有伸出3.5mm,还请师傅指点方向,不盛感激。

网友C:
能不能让工件倾斜吊住下面?

网友:
钢厂里的板坯夹钳就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D:
这是我在1995年之前,设计过一种钢厂的24吨板坯夹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让工件倾斜吊住下面?

嗯嗯,但是工件放到车上后,不好拿出吊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在1995年之前,设计过一种钢厂的24吨板坯夹钳。

厉害!大侠像这种结构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也可以像你这个这样用两对夹子会比较保险。

网友:
夹块材料选摩擦系数足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在1995年之前,设计过一种钢厂的24吨板坯夹钳。

这个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结构确实有,如,等,但是你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标准吊钳?如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确实有,如,,等,但是你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标准吊钳?如这种

嗯嗯,因为这个工件重量50kg,人抱着太累,网上找到的那些标准吊钳都是上吨的吊,不知道50kg的可不可以吊的起来,表面是挺粗糙的,还有包有一层的热缩带。大侠可知道这种吊钳设计有哪些要注意的吗?可否告知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样感觉不稳当啊

网友F:
1,夹爪对工件要自锁,即:正压力产生摩擦力,摩擦力增加正压力,正压力增加摩擦力……。
2、工件重心在夹爪加持点之下,且:重心,加持点,吊点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夹爪对工件要自锁,即:正压力产生摩擦力,摩擦力增加正压力,正压力增加摩擦力……。
2、工件重心在夹 ...

谢谢大侠,我再去改改。

网友:
感觉接触面在长度方向上在增大一下,增加接触面的摩擦力防止偏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大侠像这种结构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也可以像你这个这样用两对夹子会比较保险。

注意力臂的尺寸比例。
如果选不好,要么夹不住,要么把工件夹坏。
不知道你的工件什么材料?是否实心的。

网友G:
工件的特性?摩擦系数,重心,刚度强度,贵重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在1995年之前,设计过一种钢厂的24吨板坯夹钳。

大侠很牛呀!

网友(点评):
只不过早毕业几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力臂的尺寸比例。
如果选不好,要么夹不住,要么把工件夹坏。
不知道你的工件什么材料?是否实心的 ...

工件不怕夹坏,就怕夹不紧,掉下伤人

网友(点评):
力臂的长度比例算好了,和被夹持材料的密度就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件的特性?摩擦系数,重心,刚度强度,贵重否等

工件是组合铁件,摩擦系数不了解呀,不算贵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是组合铁件,摩擦系数不了解呀,不算贵重

组合铁件,摩擦系数一般,不怕夹坏,安全性要求高,那就较清楚了。
主要考虑安全性了。千万不能砸到人。
建议直接购买,石材吊钳较适合,规格有小的。

网友H:
有一种磁铁也比较实用的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磁铁也比较实用的

有高温,近100度,怕磁性会失效,有风险,而且表面不光滑,磁铁的话怕会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吸盘

工件表面不光,吸盘怕吸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