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改进求助

楼主(2016-11-20):
初入机械行业做工艺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最近遇到了一个小难题,对一种产品进行自动化改进(原有工艺纯手工)。
图为现有产品手工操作方式,锦丝绳通过打结连接成环,在工作中绳子主要承受拉力。
所用绳标准:FZ66303-1995;                     规格:3.5-250;。                          断裂强度:大于2450N。                (参考)直径:3.5mm
主要想提高效率,手工打结太慢了,而且比较麻烦。
改进方法:通过物理压接方式,将绳子头进行连接。(绳子可用其他同强度绳替代),请教一下有没有可以达到这种方案的小型设备和配套的卡子。或者各位前辈有什么更好的方案,能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应该有吧,没有的话定做个非标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找人设计相关设备,然后制作。

网友A:
能不能换成卡扣一类的东西

网友B:
起重机吊绳很多的,有圆绳的,有扁带,有带卡扣的有不带卡扣的,可百度图片参考。

网友:
你这个属于非标设备了,需要多工位,多个自由度设备,非标的。

网友C:
我个人有个想法:
在行业内找会快点,可以问同行业的朋友。寻找有能力制作或设计的公司。
最好个别公司有类似的非标设备,那就会方便很多。可以问到制作单位,然后就是提详细的要求、报价这些。
直接发图片,一些介绍。这样找非标设备的一些信息,很难。(个人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换成卡扣一类的东西

可以的,换绳子换连接方式都可以。我现在困难是找不到可以借鉴的产品或者一些工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重机吊绳很多的,有圆绳的,有扁带,有带卡扣的有不带卡扣的,可百度图片参考。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有个想法:
在行业内找会快点,可以问同行业的朋友。寻找有能力制作或设计的公司。
最好个别公司有 ...

我也是这样想的,毕竟我不是专业做非标设备的。

网友D:
这种的不知道,不过我们公司做的方草捆打捆机,上面有个东西叫做“打结器”,不过我们是用麻绳,比较细。

网友:
看不太懂,还有白色的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不知道,不过我们公司做的方草捆打捆机,上面有个东西叫做“打结器”,不过我们是用麻绳,比较细。

这个原理不太一样呢。

网友:
以前看过一台食品机械,生产的食品类似麻花打结,一段直径10MM左右的面条,等长切断打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