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产品压铸铝,用M16丝锥哪种好

楼主(2016-11-20):
产品是非标102压铸铝。底孔14.2,孔大头是14.5,丝攻深度32MM。现在用的是螺旋丝锥,进口二手osg牌子的,丝锥镀钛,发黑的都用过。丝攻到500个产品左右螺纹就毛了。国产的不行,试过,一攻孔边(14.5牙就很少),考虑过挤压丝锥,但是挤压丝锥对底孔要求太高。感觉还是用螺旋。请教下各位师傅,用哪种丝锥耐用,牙光洁度好点。

网友:
铸铝丝才攻到500个产品左右螺纹就毛了?查速度太快

网友:
信息很少,无法判断什么情况。
楼主详述,最好上图。

网友:
确实用的太浪费了,是不是转速有问题,速度?

网友:
检查你攻丝 转速 , 攻丝注油量 及频次。500个就毛了??????????????????????????

网友A:
有没有试过  硬质合金的 螺纹铣刀  ,保证减少很多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  硬质合金的 螺纹铣刀  ,保证减少很多成本

你好。忘记说了,是在普通攻丝机上攻牙,转速100度转,刷的煤油,再问下您,螺纹铣刀可以在丝攻机上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忘记说了,是在普通攻丝机上攻牙,转速100度转,刷的煤油,再问下您,螺纹铣刀可以在丝攻机上用吗
 ...

螺纹铣刀 必须在CNC上使用

网友:
用中航工业宏峰产的铝专用丝锥,效果很好!可以尝试一下,1只丝锥能加工3000多个螺纹

网友:
蓝帜的丝锥也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朋友你是哪里的?如果在广东,可以找我们技术工程后死帮你看一下,免费的

网友(2017-01-12):
引用 楼主:
你好。忘记说了,是在普通攻丝机上攻牙,转速100度转,刷的煤油,再问下您,螺纹铣刀可以在丝攻机上用吗
...

用不了的

网友(2019-04-18):
可以选用有背齿修光的高螺旋丝锥试试,铝合金专用那种,我司有针对的,可以考虑尝试一下

网友:
含硅量多少?楼主,还有机床夹具刚性不错的情况下考虑一下挤压丝锥吧,螺纹牙型光洁度都会有质的提升,不过配套前道工序打孔钻头需要考虑稳定才行

网友:
含硅量多少?楼主,还有机床夹具刚性不错的情况下考虑一下挤压丝锥吧,螺纹牙型光洁度都会有质的提升,不过配套前道工序打孔钻头需要考虑稳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