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两轴联动有条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20):
       各位机床行业的高手,小弟最近买了一台二手的瑞士米克朗加工中心,Y轴丝杆磨损间隙有0.012,刚换过了,侧铣加工的零件发现XY联动时有很严重的条纹,单轴加工不是很明显,因为是全闭环,所以精度还是很高。米克朗维修工程师说是X轴有问题,但原来换Y轴丝杆前检测时X轴没发现有问题的,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丝杠精度没问题,重要的是参数,反向间隙是否调整了?

网友:
联动有问题多半是反向间隙大造成的。

网友:
米克朗的机床很好的,基本是公认的。

网友:
丝杆间隙精度差的机台,甚至铣出的R是象天狗咬月

网友A:
条纹是顺着哪个方向?

网友:
换丝杠后要做激光补偿,做了吗?

网友:
如果之前没有,而换过后有的话,很大可能是新换轴承的厚度有关系,导致丝杆窜动引起加工问题。

网友B:
把系统的回差补偿关掉。
自己测一下回差。看看数据情况。
铣外圆,圆度是多少?----------------------------
全闭环没有实际接触过。推测需要把闭环功能关闭,才可以测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系统的回差补偿关掉。
自己测一下回差。看看数据情况。
铣外圆,圆度是多少?------------------------ ...

外圆圆度在0.005以内,算是最好的了

网友(点评):
机床的型号,年限能介绍一下吗?再介绍一下购买的行情就更好了。0.005,真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支招,这台机Y轴换丝杆前后都没有做激光干涉仪检测,而且反向间隙都没有补偿,米克朗维修工程师说不需要的,华东区跟华南区的售后我都咨询过。

楼主:
机床在宁波地区,希望周边的高手能帮我解决此问题,重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纹是顺着哪个方向?

条纹是轴向的,也有人叫震纹、抖纹。

楼主:
有高人能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高人能解决吗?

在广东还可以帮忙。呵呵
弄好的话,跟大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广东还可以帮忙。呵呵
弄好的话,跟大伙说说!

能分析下具体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分析下具体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分析下,个人意见,你看对不。
单轴运动,侧面无刀纹,说明轴,主轴及导轨运行正常。
连动时转角有三四条坚刀纹,而且类似波浪纹?
做大工件不明显,做小工件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下,个人意见,你看对不。
单轴运动,侧面无刀纹,说明轴,主轴及导轨运行正常。
连动时转角有三四 ...

非常感谢大侠热心相助!现在的情况是只要XY联动就会有条纹,进给速度在100mm/min之内加工出来的刀纹不是很明显,加工产品大小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热心相助!现在的情况是只要XY联动就会有条纹,进给速度在100mm/min之内加工出来的刀纹不是 ...

没换轴承之前有没有?我还是认为你换有轴承有问题,厚度与原先的可能有误差。换时有量(比对)两者厚度没有?
如果轴承没问题,那只能是,也一定是某轴丝杆有间隙。
建议最快的方法,确定一轴,直接换丝杆和轴承。(如果四个角都有,说明两个轴都有问题)
微信号:1305814838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换轴承之前有没有?我还是认为你换有轴承有问题,厚度与原先的可能有误差。换时有量(比对)两者厚度没 ...

Y轴换的丝杆、轴承都是米克朗原厂的配件,现在估计X轴的丝杆与轴承应该有间隙,但打表是看不出来的,如果只有0.01以内的间隙就换丝杆与轴承太浪费,毕竟进口机配件太贵,况且是带光栅全闭环的,对精度没有太大影响。原来Y轴丝杆间隙只有0.012,换了丝杆与轴承就花了3万多,所以暂时不考虑换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Y轴换的丝杆、轴承都是米克朗原厂的配件,现在估计X轴的丝杆与轴承应该有间隙,但打表是看不出来的,如果 ...

我说轴承厚度可能有问题,意思是轴承可能薄一个丝,两端轴承压盖压不紧,轴在做反向运动时会引起窜动。
这个反向运动动作是光栅尺反映不出来的。
也不排除丝杆同样的问题。
呵呵,弄点积分不容易。

网友B(2017-06-28):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问了很多人说是X轴的丝杆也要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问了很多人说是X轴的丝杆也要换。

你测试一下,x轴的整体机械系统回差有多少。
别人的意见是建立在他们原有的原因之上的,不一定适合你。
在你自己的数据之上判断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一下,x轴的整体机械系统回差有多少。
别人的意见是建立在他们原有的原因之上的,不一定适合你。
...

自己这方面不是很懂啊,只会使用这台设备。而且米克朗公司的维修工程师过来也不提供检测服务的,他说换什么零件就只好换什么零件,换好零件拍屁股走人,连试加工看效果都不等的,费用一分也不能少,真的是很气人的

网友(点评):
很多时候这种情况要现场综合分析才能解决,不是说换某个零件问题就解决了;售后一般为了赚钱省事都是一换了之。楼主可以把零件条纹状况清晰的照片发上来再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这方面不是很懂啊,只会使用这台设备。而且米克朗公司的维修工程师过来也不提供检测服务的,他说换什 ...

大家都是通过学习从不懂到懂的。
好好学习,不要生气。

网友:
磨损0.01就换配件是厂家售后建议的吗?感觉有点冤啊。现在这情况先屏蔽光栅尺信号,测量反向间隙以及丝杆的轴向窜动,然后上激光干涉仪和球杆仪,该优化的就得电气工程师出马。你这情况,球杆仪XY面的的圆应该会很明显不合适,只要反向间隙不是特别大,都是可以补偿优化(别问我怎么优化,看别人搞过,我不会😂。球杆仪有结果分析,然后人家根据经验给你优化)

楼主(2017-09-18):
这几天米克朗工程师过来检测了机床的几何精度,发现几何精度偏差还是有点大,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两轴联动有条纹,请高人再分析一下。另外他们在伺服增益与响应时间参数里都有优化,但都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