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104可以进行硫酸阳极氧化的表面处理吗

楼主(2016-11-20):
如题:请问各位大侠      ZL104可以进行硫酸阳极氧化的表面处理吗,

网友:
一般进行铬酸阳极氧化

网友:
是铝都行,但是ZL类氧化成品率相当低,一般外观80%

楼主:
好的谢谢,以前ZL都没做过阳极氧化,长见识了

网友:
我接触的铸铝件大多要做阳极化处理,少数导电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