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2016-11-21):
这个图还没有标注完,在标注形位公差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基准、圆柱度、同轴度、跳动还有标注值等都不知道该取什么?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物有所指,一个一个地标,象吃饭、走路一样,再有问题进社区问答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功能驱动, 看看你标注的特征作用是什么?装配用的孔/轴肯定要有位置度/同轴度/圆度等要求,装配面或者基准面需要控制轮廓度或者平面度,总之,functionnal design,功能决定尺寸和公差

网友:
看不到图,LZ忘记上图了

网友:
图呢,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可以先找一张类似的图纸学习一下。

网友:
形位公差是根据你的设计需要而标注的,不是说想标就标的,他跟尺寸公差是一样的,主要是体现你的产品精度

网友:
没有图片啊,楼主!

网友:
没图怎么帮你看呢,晕倒

网友(2016-12-21):
多看机械手册,里面有具体的标准准则

网友(2023-09-08):
公差要求都是为了装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