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最薄点0.45,这个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6-11-21):
如图所示,一共两个部件,上下两个盖子,结构类似。
材料6061,最薄点是0.45mm(最外面一圈都是)。
这么薄的地方加工过程变形还能控制的了吗?有办法能加工出来吗?
谢谢!

网友A:
a6061 我的经验是0.7mm还能用,小了强度保证不了

要0.45,要么你做的尽量矮,要么估计你得试试7075合金了。。

网友(点评):
0.7mm ;同意你的观点, 如果要做高度最好不超过0.45的1.5倍; 另外,加工的时候选好刀具及加工参数

网友B:
6061 可以做,得在刀具上面下点功夫,不过看图0.45mm 台阶深度多少 ,不大于1mm应该可以。

网友:
只要治具设计好,再薄也锣得出来

网友C:
0.45MM深度多少?要是太深的话,不太好加工、、、

网友:
你这是要开压铸模的吗?

网友(点评):
东西挺小的,长度才52mm

网友:
很薄啊,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061 我的经验是0.7mm还能用,小了强度保证不了

要0.45,要么你做的尽量矮,要么估计你得试试7075合金 ...

高度一个是0.7,一个是0.77,已经超过1.5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61 可以做,得在刀具上面下点功夫,不过看图0.45mm 台阶深度多少 ,不大于1mm应该可以。

高度一个是0.7,一个是0.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0.45MM深度多少?要是太深的话,不太好加工、、、

高度一个是0.7,一个是0.77。这个算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