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隔套,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21):
各位大侠,从图上看左边是轴承,中间是隔套,右边没打剖面线的是个螺母。
然后中间那个隔套的作用我有些模糊,这个隔套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是为了传递螺母向轴承内圈的压力吗(压力平稳),还是有什么其他作用啊?是否可以去掉这个隔套。我直接用螺母拧紧?

网友:
看样子,螺帽如果直接扭进去没有扳手位给他,而且用的是普通螺帽,没有凸台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好解决的,定制的螺母, 什么结构都可以,所以锁紧什么的可以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
这个隔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传递螺母向轴承内圈的压力(压力平稳),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啊。要去掉这个隔套。你直接用非标螺母拧紧,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大侠,我也是认为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您所指的 非标螺母拧紧成本太高是什么意思啊?这类的螺母实际上都是需要磨得。普通的螺母精度不够吧?

网友(点评):
另外,现在的手段(加工,检测)可能比以前高。能不能直接用螺母代替从而简化结构呢?防尘的结构完全可以在螺母上实现啊。

网友(点评):
不是精度而是造价,在用量不大时,买一个小圆螺母几毛钱+一个挡圈总共才一元多。而要加工一个异形螺母可能近十元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
轴承的外圈与内圈都限制了,可能会卡住,隔套可以不要,把螺母也干掉。

网友(点评):
画图是画图,给公差的时候注意的。 应该是主要限制内圈, 外圈是辅助的吧。

网友:
去掉隔套后紧螺母会很麻烦。

网友(点评):
可以定制螺母的。

网友:
应该还有密封防尘的作用

网友(点评):
对您说的没错。图上那两个三角槽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首先就是解决直接用螺母固定不方便,用它简单有效,其次可以防尘之类的,

网友:
密封防尘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外圈与内圈都限制了,可能会卡住,隔套可以不要,把螺母也干掉。

你这个预紧力不是没了吗?

网友:
请教一下图中螺母和隔套之间轴上槽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因为有个螺母所以要有隔套或垫圈,这个轴能增加一个台阶吗?省去这个螺母和隔套。

网友(点评):
螺母是用来锁紧的, 要是增加个轴肩的话,没法锁紧了, 因为左端就是轴肩。

网友(点评):
设计不太合理,请出示完整的轴,大家点评。

网友:
隔套还起到轴承轴向定位作用;从图上看这个隔套已经限制了轴承内外圈,设计不合理。
另外,螺纹外径与轴承内径大小一样,装配轴承的过程中会造成螺牙的损坏。建议LZ再优化下设计。

网友(点评):
恩 大侠言之有理, 对于第一点,可以用二维图的公差来控制。不过你说的对,设计的时候应该就把这些该留的间隙画好才对。第二点也没有错,装配过程中确实会有那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会这样设计

网友:
是不是看到整个结构材可以下结论。其他都是猜测。

网友:
一:固定轴承
二:避免金属之间的直接接触,达到减振的效果

网友:
个人觉得,中间这个隔套既有防尘作用,还有大家说的螺母难装配的原因,还有就是这是一个普通螺母,没有放松垫,中间那个套还能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大家觉得哪里有问题可以指出来,一起讨论

网友B:
类似机械迷宫装置,密封防尘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这个作用吗?如果我在螺母上开类似结构,可以吧这个隔套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机械迷宫装置,密封防尘

最基本的螺母方便装、拆要考虑

网友:
1.轴向定位轴承;2.防尘密封作用;3.方便螺母的拧紧

网友:
它还起了调整环的作用吧。如果你去掉的话,那么没法调节轴承的轴向间隙。直接用螺母的话成本高,不方便更换。

网友(2017-02-10):
如果直接螺母拧紧的话,需要有轴肩和键槽,挡圈,密封垫

网友(2018-04-09):
轴承预紧,调整轴承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