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传感器PNP与NPN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11-21):
麻烦问下,转速传感器PNP与NPN本职区别?谢谢

网友:
三极管吗

网友:
PNP传感器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pnp接PLC的端口要是负极的,也就是输入端的公共端子要接负极,npn么反一反....

楼主:
麻烦请教下,PNP不输入高电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