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二次注塑自动化

楼主(2016-11-21):
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二次注塑自动化

407089

407089

网友A:
现在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人工放到模具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怎么加工的?

双料杆旋转模具,量大的可以。

楼主:
关键字都是镂空的。旋转模具杭州有家模具厂开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都是镂空的。旋转模具杭州有家模具厂开报废了

定模和动模不要旋转,定模和动模中加一块可以旋转的中框,当开模抽芯后顶出时旋转中框顶到中框里后再旋中框再注射。

网友(2017-03-18):
镶入式自动化机械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