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汽缸前进后退

楼主(2016-11-21):
两个接近开关,两个中间继电器,还有一个推杆,用plc控制,推杆前进单位后就退回来,跪求接线图,

网友:
没有编程就随便接,记住对应的地址;如果编程好了,就按照程序地址接线。这两个东西还要画个图真是

网友:
我们这让设备维护人员看的简易的图,你就看看怎么接正负极吧,你没程序,就要让编程的根据你的接口和接线方式写程序。如果你要实现的功能就到位置回来,一个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没必要用plc。4 y+ C9 u# _6 M  j

网友(点评):
给层主赞一个!简单的动作、真没必要用!

网友:
不用PLC就可以实现

网友:
用编码器做行程反馈吧

网友(2018-03-27):
好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