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进行产品结构设计

楼主(2016-11-21):
大家好,最近在用SolidWorks进行零部件设计的时候总是出现一点小问题,网上看到的用关联设计 就是用一个零件 来画另一个零件成型特征的草图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的效果是这样的

我要将这个部件(固定电源钣金)摆放在机箱的内侧

结果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想象成 现在已经被切除的部分还没有被切除 那么问题来了 我现在的方法是将固定电源钣金和机柜的外壳 建立好装配关系,在装配体环境中编辑机柜外壳 -------绘制草图-------拉伸切除----OK。根据固定电源钣金上面的虚线 在机壳上面画切除的草图,这样就切除的草图就是根据机柜外壳和固定电源钣金的装配关系建立的 从而不需要线的尺寸和定位尺寸 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么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1、设计零部件的时候 有根据这种方式设计的么 我想拜师,具体学习一下,因为具体的步骤还不是很清晰 总是出错

2、我现在做的主要是钣金,有没有必要学习 SolidWorks的高级教程也即是装配体教程,前辈们的软件的积累主要是在工作中慢慢积累学习的么,网上的教程资料非常杂 没有个主要的方向 学习什么教程,可别告诉我 什么都可以学点啊

网友A:
1、可以这么做。
2、不建议用拉伸切除做孔特征。建议用异型孔向导做,可以减轻后期装配紧固件的工作。
3、有必要学,艺多不压身。SolidWorks自带的帮助文件可以当成一个系统的简单教程,对着玩一遍基本操作就学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这么做。
2、不建议用拉伸切除做孔特征。建议用异型孔向导做,可以减轻后期装配紧固件的工作。
3 ...

1、首先谢谢您的肯定2、这点我知道了 以后一定改  养成一个好一点的习惯

3、简单的教程能够满足现在工作的需要,,我的意思是,学习sw各个版本的书籍教程有必要么,是不是针对性不同啊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 师傅只是告诉我 不懂了 百度就行,单独用时间学习教程有点浪费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的上班只是做好手头的工作就好了吧   私下学习方向性和不明确啊  不知道大神平时是怎么学的, 求指点

网友B:
学习sw不如学习proe

网友(点评):
你上了几辈子网了?说给大家听听日Pro/E(Creo)怎么没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sw不如学习proe

公司用的就是sw

网友C:
你说的要么是成型工具,要么就是库特征很方便的,不要学有些人,不知道就说软件的问题,每一款软件有自己的强大之处,SW做钣金是很厉害的

网友D:
前期可能會有很多問題,比如修改一個尺寸后全部變紅,嘿嘿

网友:
关联设计,也试过画,机组外壳一套图纸,关联画,前期不动找关联,或是关联的主体找的不是很合适,画到后面,图纸会变得很卡,关联不恰当有时修改某个关联,其他的会出错。所以,现在很少用关联,要么就是某几个零件关联下,像你上面的那些电器孔,可以建成块保存到自己的零件库,用的时候也挺好用的。还有直接复制某个切除草图,粘贴到另一个零件上也挺好用的。还有个不怎么会用的特征库,保存某些特征,直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期可能會有很多問題,比如修改一個尺寸后全部變紅,嘿嘿

确实这个问题很闹人的  那大侠平常都是怎么进行零部件的设计的呢 在装配图上面 量好尺寸 再在零件环境画么??

网友(点评):
這個注意細節會減少變紅的幾率,那就是約束關係.約束好了一般情況下修改尺寸什麼的也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要么是成型工具,要么就是库特征很方便的,不要学有些人,不知道就说软件的问题,每一款软件有自己的 ...

成型工具我们的机柜暂时还用不上 库特征我还没用过 一会可以网上搜索一下 学习一下  其实我主要的表达观点是 如何在装配体的条件下进行零件的设计 网上总说的那些 具体实践起来好多的都不一样 所以很容易出错

网友E:
我以前就是这样画图的,后来改了,就是在柜子零件里直接画固定电源钣金,选择不合并实体,在把这个实体导出,这样感觉快了很多,其实也就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区别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学习sw不如学习proe

SW和proe是一个档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和proe是一个档次吗?

不太懂 哪个高档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就是这样画图的,后来改了,就是在柜子零件里直接画固定电源钣金,选择不合并实体,在把这个实体导出 ...

还有这一招呢 我得试一试 请问老兄是 什么行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首先谢谢您的肯定2、这点我知道了 以后一定改  养成一个好一点的习惯

3、简单的教程能够满足现在工 ...

不是大神,只是社友
网上教程确实很多,但是碎片化严重,不成系统
你师傅的话我只能理解为偷懒。。。

多数人的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的吧,
入门级的书不建议买,建议自学一段时间后买高级教程。。。期间多逛逛书店,看了有用的再买

网友F:
在CATIA上经常这么搞,因为复杂装配的时候跑的起来
SW装配稍微复杂一点,改一个零件试试,不如进PART里面改
这种特征都可以短链接的,问题不大的

网友G:
高级教程里面的内容,网上有视频,官方教程里也有讲,不是太繁琐。理解后再学下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

实际应用中,根据实际设计变更情况选择,有的地方如果只是更改位置尺寸,这样比较方便,还可以避免遗漏;有些可能会报错,重新添加关联点就可以(有时候软件重建问题,记得先刷新下)。个人感觉可以自己多试试,后期在设计中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级教程里面的内容,网上有视频,官方教程里也有讲,不是太繁琐。理解后再学下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

实 ...

重新添加关联点?????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添加关联点?????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我试一下

我跟您说一下 我现在的方法是 现将零件与要切除的零件建立装配关系,然后编辑机壳,根据固定电源板金的开口尺寸,画机壳上面的切除特征,这样切除特征的草图就完全定义了   草图的位置也是由于固定板金的位置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后期如果删除了 这个零件 那特征也要重新建立呀  好麻烦    昨天新学的方法是 之后马上断开关联 以后能出错的就会就少了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效率   不知道您说的那个是什么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CATIA上经常这么搞,因为复杂装配的时候跑的起来
SW装配稍微复杂一点,改一个零件试试,不如进PART里面 ...

是断开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只是社友
网上教程确实很多,但是碎片化严重,不成系统
你师傅的话我只能理解为偷懒。。。

买官方的高级教程  ????实际的应用中是不是各个板块的都需要学习呀 因为我在网上下载的钣金的教程 只是单独的介绍一下 钣金的各个特征而已   比如说高级装配还有高级曲面???是不是都应该私下按照书上面系统的学习一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跟您说一下 我现在的方法是 现将零件与要切除的零件建立装配关系,然后编辑机壳,根据固定电源板金的开 ...

1、删除零件,肯定需要重新给出尺寸约束的,因为参考找不到了;
2、建立特征后,删除关联,然后自己再手动约束,就类似于定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删除零件,肯定需要重新给出尺寸约束的,因为参考找不到了;
2、建立特征后,删除关联,然后自己再手 ...

嗯呢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跟您说一下 我现在的方法是 现将零件与要切除的零件建立装配关系,然后编辑机壳,根据固定电源板金的开 ...

两个解决建议:
A有关联尺寸时,尽量不要删除相关零件,使用压缩命令
B先学习一下"自上而下"设计内容
把关联尺寸放到布局里,就不会因为删除零件而丢失关联尺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官方的高级教程  ????实际的应用中是不是各个板块的都需要学习呀 因为我在网上下载的钣金的教程 只 ...

软件自带帮助文件,那个很全面,基本包含了一般入门级书籍的内容,而且没有版本问题

至于优先学什么,只能说根据工作需要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解决建议:
A有关联尺寸时,尽量不要删除相关零件,使用压缩命令
B先学习一下"自上而下"设计内容

谢谢了 非常感谢 压缩就可以保留了呀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H:
1、我觉得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自己习惯就好。我比较喜欢自下而上。
当然,有些情况自上而下会比较好。比如某个零件的尺寸有可能会更改,那最好是自上而下设计。
2、关于软件的学习。如果你只是用到钣金,那么其他功能没有必要钻研。当然如果你对自己有职业规划,下一步要成为部门经理,那么你就不单单要学sw这个软件这么简单了。
3、对于sw,如果你是打算长期搞设计的,那么一定要把所有功能都会用,并且熟练或精通。至于其他3D设计软件可以打算用到的时候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我觉得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自己习惯就好。我比较喜欢自下而上。
当然,有些情况自上而下会比 ...

首先 谢谢您对我的指点
1、设计零件方面我再慢慢的摸索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2、目前的我的职位是三维制图员,我还不太清晰我的发展路线 真的 主要就是画钣金的零件图 主体是我师父设计的 我目前的状态为修图改图 画图的在公司就我一个人 师傅已经退居二线回家 和我以及公司网络以及电话联系,所以想请大侠指条明路 我最近也一直在找方向 还不太确定自己能干什么 也就会个画图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我觉得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自己习惯就好。我比较喜欢自下而上。
当然,有些情况自上而下会比 ...

至于第三点 长期搞设计 需不需要针对自己的行业以及工作来呢 还是那点 我不太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帮助文件,那个很全面,基本包含了一般入门级书籍的内容,而且没有版本问题

至于优先学什么, ...

嗯呢 知道了

网友:
soldiworks 关联设计自上而下 只有,闷打提出的 影子建模方法,那真是教程上都没有的,只是我现在还是不懂,学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谢谢您对我的指点
1、设计零件方面我再慢慢的摸索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2、目前的我的职位是三维 ...

我也只是毕业4年。称不上大侠。你说你不知道方向?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做一下职业规划。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要做什么。

但我对机械这行算是有点了解。首先,机械分四块。难度依次增加。加工-装配-维修-设计。
作为设计人员,一定要了解前面三块。所以,要从事设计,单单会画图,远远不够,你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凡事想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
至于你需要学习什么。那就很多了。慢慢来,兄弟,先从软件入手,把每一张图纸出好。有空看看机械设计的书籍。

网友:
可以,但是在装配体中编辑草图特征是需要选中 将特征应用到零件 中,否则你打开零件是没有装配体中编辑的特征的。需要注意。
个人觉得按课本学习是必要的,但是不一定非要照本宣科,主要是应用中学习,再将学到的用起来就很容易掌握,毕竟学太多工作上暂时用不到的,时间长了会忘。用多了,自然就掌握了

网友:
刚从学校毕业、软件就接触过cad和proe忘的也差不多了、看来该喝喝学习一些了

网友I:
我也在学习SW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学习SW

好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sw不如学习proe

层主的思想还停留在N年前!

网友(2017-06-16):
小白求问,师傅给一个产品的外形设计我,让我画机械结构,该怎么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