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FE涂层耐腐蚀能力与涂层厚度有关系吗?

楼主(2016-11-21):
请教下,PTFE涂层耐腐蚀能力与涂层厚度有关系吗?我这边打算喷涂0.1mm厚度的PTFE,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耐强酸强碱的要求。

网友:
有关系。
如果腐蚀环境一定,厚度会影响使用年限。当然也不是越厚越好。

网友A:
特氟龙喷涂
1、5微米的,一般在橡胶产品上的喷涂特氟龙。
2、10微米的,一般在降低表面摩擦系数的小金属零件上喷涂特氟龙。
3、20微米的,家里的电饭锅、电YUN斗等小家电产品及减磨产品。
4、30微米,工业用的模具防粘
5、50微米,轻度防腐蚀
6、80微米,中度防腐蚀
7、100微米到500微米,高防腐蚀
8、600微米以上,PPB级防腐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PTFE涂层耐腐蚀能力与涂层厚度肯定有关,并且膜层透气性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FE涂层耐腐蚀能力与涂层厚度肯定有关,并且膜层透气性很大的

您说的膜层透气性是指PTFE涂层的透气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FE涂层耐腐蚀能力与涂层厚度肯定有关,并且膜层透气性很大的

您能提供下关于PTFE透气性的相关资料的地址吗?百度上找不到这些资料。

网友(点评):
这都 是秘方。

网友(点评):
全靠平时积累啊同学。况且专业问题百度差错很大的

网友C:
你的目的是为了耐强酸强碱才喷PTEF的吗?还是你们的工艺一定要喷PTEF?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要达到那个要求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PTEF。
喷0.1mm应该得了解喷涂工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喷涂
1、5微米的,一般在橡胶产品上的喷涂特氟龙。
2、10微米的,一般在降低表面摩擦系数的小金属 ...

请教大神,两个金属面接触,想减少摩擦系数,准备喷涂特氟龙,使用频率比较高,做10微米喷涂可以不,会不会很快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目的是为了耐强酸强碱才喷PTEF的吗?还是你们的工艺一定要喷PTEF?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要达到那 ...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表面处理方法来替代PTFE喷涂?主要是耐腐蚀酸碱和有机溶剂的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表面处理方法来替代PTFE喷涂?主要是耐腐蚀酸碱和有机溶剂的腐蚀

方法很多,我们也是用表面处理解决,但是我们是用化学镀功能皮膜的方式。我们试验室有做这块,现在正在给球阀厂做这方面的检测。但是得看你是什么材质和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表面处理方法来替代PTFE喷涂?主要是耐腐蚀酸碱和有机溶剂的腐蚀

有收到你的好友申请,但是我等级太低,功能不开放说不能加好友,不好意思

网友D(2017-04-25):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喷涂
1、5微米的,一般在橡胶产品上的喷涂特氟龙。
2、10微米的,一般在降低表面摩擦系数的小金属 ...

这位大神请教一下,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喷涂质量比较可靠的外协厂家推荐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2017-12-09):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神请教一下,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喷涂质量比较可靠的外协厂家推荐一下啊,不胜感激

我们公司专业从事固体润滑涂层的加工,包括二硫化钼和铁氟龙涂层,但是不做大件,只接小件,好多是机械零件、紧固件等。扣:47987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