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制图

楼主(2016-11-21):
这是我今天下午画的, 这三个零件结构都一样,只是大小问题。从图上可以看出视图的摆放以及剖视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正,我该怎么表示这个零件。

第一个是俯视图剖,第二个是主视图剖,第三个用虚线。

网友:
自我感覺螺紋不要剖,螺紋以上採用半剖。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网友:
为什么不搞成系列化的尺寸呢

网友(点评):
系列化是什么意思?求指点,你是指相同结构的零件,对应要成系列? 根号2那种的?还是别的啊 ,求解释下。

网友(点评):
层主正解!!!赞一个先

网友A:
摆放位置最好能和主要使用位置一致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举例吗,说明下吗?我比较笨。。。。

网友:
一般按回转体轴线是水平放置

网友(点评):
恩 这个是A4的纵向图纸, 如果按回转体轴线水平放置。应该画右视 来表现六角, 可是就这个图纸来说,没地方。

网友(点评):
恩 这个是A4的纵向图纸, 如果按回转体轴线水平放置。应该画右视 来表现六角, 可是就这个图纸来说,没地方。

网友B:
第三个。并且俯视图只画六方就可以

网友(点评):
画图也是一门艺术,我这是差太多啊。不过我记得上学或者是哪里看到的,虚线要尽量少,而且不应该在虚线上标尺寸, 不知道对不对,当然我画出来也是方便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画图是在最少的线条下的充分表达,布局完全要规范下的审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并且俯视图只画六方就可以

同意第三种画法。

网友:
第三种,看起自然点

网友:
一般而言,剖视图是用来表达内部结构的。而这个件基本上没有内部结构,所以不用剖。中间110的圆可以用局部剖表达。

网友:
前两个觉得不协调,第三个可以,简单的图可以不剖;能表达清楚,也可以不显示隐藏线.有时线太多,倒觉得不够简洁....

网友:
给一个轴测图,不管再简单的零件。

网友:
要我会2的上半部分,三的下半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摆放位置最好能和主要使用位置一致

如果可以,看主视图可否与装配图安装同向摆放;如果图幅限制或其他问题,考虑最简单的能表达清楚的表达方式,局部剖半剖可以表达的就尽量不要用虚线;系列化尺寸,就是结构一样的零件,尺寸大小不同,对标注的尺寸进行编号,将编号所对应的尺寸列成表格。(个人见解,仅供参考,请轻踩)

网友(点评):
恩 , 大侠的建议可以,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圆盘类零件视图一般水平放置。

网友:
我看第二种顺眼点,但是主视图少中心线和尺寸。

网友:
个人意见第二种吧,尽量少用虚线;另外不知道你的零件干什么用的,扳手位退刀槽可以取消吧,

网友(点评):
确实没什么用, 就是防止接刀时候有纹 不好看。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我个人画起来一般都是直接剖视做主视图,再贴一个轴测图。你这个零件,像前面说的,做成系列化的比较好,就是有尺寸的地方都给的是字母,旁边加一个表格,三行几列的那种,每一个字母代表的具体尺寸填进去。至于视图,我选第一种,主视图一般是要按照零件在工作中的状态放置的,轴是垂直还是水平,要看它在工作中的状态,轴测图我是能贴一定要贴的,方便识图。下面这张图,没尺寸的视图可以不要了,其余的也不见的都对,凑合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看主视图可否与装配图安装同向摆放;如果图幅限制或其他问题,考虑最简单的能表达清楚的表达方 ...

你好 ,系列化尺寸就是类似机械设计手册上那种 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系列化尺寸就是类似机械设计手册上那种 是吧?

是的,就像o-ring,内径d1与线径d2示意,具体尺寸与公差表格表示。

网友:
零件有凹槽,剖视图更容易看清楚(方便加工人员看图),另外尽量不在虚线上标注尺寸。

网友:
这种如果体现在正规图纸上,就可以作为系列化了。

网友:
同意此三种画法,没有必要用剖视图表达,关于退刀槽的标注也可以用宽度×深度来标注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同意第三种画法。

网友:
首先按照零件工作状态摆放作为主视图,其次要做剖试图,方便加工人员看清1mm的槽。在现场的环境下很容易忽略,看不清楚

网友:
主视图半剖

网友:
旁边加个3D模型图,就更加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恩 大侠说的对,这里先知讨论二维的。三维的放一个,只需要一个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像o-ring,内径d1与线径d2示意,具体尺寸与公差表格表示。

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