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板与不锈钢薄板那种材料好烧焊?

楼主(2016-11-21):
两块1.5mm厚的钣金平板,拼接焊成一块1.5mm厚平板(请问冷板与不锈钢那种材料好焊些)

网友A:
冷扎板的焊接性能优于不锈钢板,不锈钢板受热变形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扎板的焊接性能优于不锈钢板,不锈钢板受热变形严重。

不锈钢为什么受热会变形严重啊?求大侠解释

网友:
1,5mm都还可以看你用什么焊接工艺。

网友:
相对冷板好,要求的条件低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2017-03-03):
冷板焊接性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