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进口机械配件的真伪

楼主(2016-12-05):
    优质的配件是保障机械设备正常工作的基础。由于维修机械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市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进口工程机械及汽车的配件,但质量参差不齐。目前市场上的进口机械配件主要有“进口”和“国产化”两大类。进口件包括整机厂纯正部件,专业配套厂优质部件,非整机厂国家生产的配属机型的零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还有港台等地区的配件。“国产化”件,有正规厂生产配属进口机械的零部件,一般注有本厂生产标记。还有一些非正规厂甚至是私人作坊仿制的进口机械配件,并用印有进口纯正部品或专业厂的包装,冒充进口纯正件出售,实为伪劣产品。还有从韩国、香港、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非日本或美国整机厂的零部件,配上精美的纯正部品包装,这些统称之为赝品,虽然可以使用,但远不如原厂纯正部品的质量要求,特别是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仿制件,从材质、工艺、功能等方面都无法达到纯正部品和专业厂产品的质量要求,对机械车辆的正常使用和维修都有影响,故而对经营和使用单位来说,对进口机械配件进行鉴别是十分必要的。 四源密封件

  进口机械配件可从多方面进行鉴别,主要从包装、内在质量、产品价格和进货渠道来鉴别。

  工程机械密封件

  一、从外包装上识别

  密封件修理包

  根据包装进行识别,是检验进口配件真伪的重要程序。纯正部件及国外专业配套厂配件的包装制作精美,色彩、花纹、样式都有一定的规则,一般是很难仿制一样的。仿制的包装制作比较粗糙,较容易辨别。但有些仿制者依靠现代先进的印刷技术,将零件包装制作得很逼真,如不仔细辨认,也很难区别。进口机械配件一般都有外包装和内包装,外包装有包装箱、包装盒;内包装一般是带标识的包装纸和塑料袋或纸袋。纯正进口配件外包装箱(盒)上都贴有厂家统一、印刷清晰、纸质优良,并印有GENUINE PARTS9(纯正部品)标记,且标有零件编号、名称、数量及生产厂和国家。而仿制的标签印刷不精细,色彩不是轻就是重,很难与纯正件包装一致,使用电脑打印的零件编号及生产厂商标记的色彩非轻即重,仔细辨认,就能区分真伪。从包装箱(盒)来看,进口的包装箱(盒)质地紧挺,图案清晰,包装盒上般都印有生产厂和纯正部品标记,如小松公司在整个包装盒上印有小松(KOMATSU)和纯正部品(GENUINE PARTS),三菱公司在整个包装盒上印有(MITSUBISHI)和纯正部品(GENUINE PARTS),而仿制的包装虽然也印上这些标识,但色彩不正,图案不清晰。有的国外公司为防止仿造,在其包装标签上设有防伪标记,可在鉴别时加以注意。内包装一般多为包装纸、纸袋或塑料袋,包装上印有纯正部品和公司标记。包装纸的花纹、色彩和图案,仿制品很难与其相同。 工程机械密封件

  鉴别进口配件包装时还应注意,工程机械及汽车制造厂都有自己的专业配套厂零部件供应商。在进口厂家配件时,包装盒上既有整机厂标记,也有配套厂的标记。如三菱重工,其活塞环由日本理研公司(RIKEN CORPORATION)配套,外包装箱印制的是RIK标记。但里面单个的活塞环盒却是三菱标记的花盒包装,其标记为MITSUBISHI。活塞环说明书既标明有三菱机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也注有理研股份公司,故而不要误以为内外不一致就不是纯正部品了。

  二、从产品质量来鉴别 工程机械密封件

  从产品质量辨别进口机械配件,是识别纯正部件真伪的最关键的环节。受利益驱动,有结经销商将进口的纯正零件组装整机后,再用纯正部品的包装装上非纯正件向市场销售。故必须对产品的内在质量进行检验,才能确认进口配件的真伪。对产品质量的鉴别主要进行观察、检查和试验。 工程机械配件

  (1)从外观上进行检查。看其产品外表的加工是否精细,颜色是否正常。如果有纯正部件的样品,可进行对照检查,一般仿制品表面都比较粗糙,产品颜色也不正。

  (2)检查产品上的标识。纯正进口零件上都打印有品牌标记、零件编号和特定代码等。有些产品上还铭刻有制造厂及生产国。如日本三菱柴油发动机的活塞,在其顶部刻有零件编号、分组号标记A、B、C和UP↑方向标记;活塞裙部内侧铸有机型和三菱标识,并有配套厂的IZUMI标识,铸字清楚,容易辨认。仿制品不是漏铸就是字迹模糊不清,很难达到正品的效果。

  (3)通过专用工作测量产品的尺寸,看其是否符合要求。有些厂商还专门为客户提供了测量工具以防假冒。

  (4)对产品进行性能试验。有些零件从外观检测还无法辨别真伪,需用专用仪器进行检测。如喷油器、 注塞要上试验台进行性能试验,检测其喷油压力、喷油量、喷油角度等。

  (5)对产品进行理化性能试验。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对产品内在质量产生怀疑或使用中出现问题时,是为向厂家寻求索赔时才使用的方法。 四源密封件

  三、从产品价格上进行辨别

  同样的配件,纯正部件、专业厂件、国产件和仿制品的差别很大。纯正部件的价格最高,专业厂次之,国产件、仿制品价格最低。一般纯正部件的价格可超出仿制件的一二倍,有的甚至还多;国外专业配套厂件比整机厂纯正件略低。定期批量进口的配件执行和外商谈判的协议价,平时零星采购的配件则执行外商每年的统一目录价。有时外商还有定期处理配件的优惠价。这些配件的报价(日元或美元)是按照当时的进口汇率计算的,再加上关税、运杂旨等,然后将其换算成配件单价,这是行业人士共知的常规价。价格低于常规价的配件,即可判断为非纯正件或专业厂件。要注意的是,进口环节中减税和中间经销商加价也会使价格偏离常规格价。

  工程机械密封件

  四、根据进货渠道进行分析 密封件修理包

  目前进货渠道较多,但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国外进口,二是从经销商那里购买,直接从国外整机厂和零部件配套厂进口的配件,质量都有保障。如果是从经销商那里购买或从港澳转口进来的配件就要根据上述方法如以鉴别。此外,所有直接从国外进口的机械配件,均有订购合同、提单、运单、装箱单及发票。如果从进口公司采购配件,可让其出示上述手续,否则,可判断为非进口正品。

  总之,在鉴别进口机械配件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要使用单一的方法,根据不同的配件种类采取不同的鉴别方法,并综合运用,定能识别进口配件的真伪

  四源密封件

  发动机主要零部件的鉴别 密封件修理包

  1.活塞的鉴别 密封件修理包

  进口活塞品种较多,不同的发动机所配装的活塞型号也不同,而我国以日本进口的居多。就工程机械和重型汽车而言,主要厂家有日本自动工业公司,品外为IZUMI;川合精密公司,品名为KSK;富士樱兴产业公司,品外为SA KURA。其中IZUMI品牌的活塞在我国进口的工程机械及重型汽车上使用得最多。

  密封件修理包

  (1)检查外包装。首先看包装箱与原进口的质地是否一样,应着重查看包装箱上的纯正部品标签,纯正部品的标签上印有“GENUINE PARTS”、零件编号、名称(PISTON)和整机生产玫的标记,这些标识均为英文,且印刷清晰、色彩一致。

  工程机械配件

  (2)检查活塞的标识。活塞上均有品眚、零件编号、生产厂等标记。以日本三菱柴油发动机为例,活塞裙部内侧铸有机型:8DC8、8DC9、6D22等,在机型上面的铸有“三菱”标记,在活塞裙部的另一侧铸有活塞生产厂标识IZUMI,所铸标识为凸出状,工整精确,容易辨认。活塞顶端刻有零件编号,如三菱ME××××××,根据外径的尺寸不同,刻有分组号(A、B或C),标准活塞刻有STD字样,加大活塞刻有0.25、0.50、0.75或1.00数字,活塞顶部还刻有安装方向的标记UP↑,活塞顶部所有的刻印标记都很清晰、规则。 工程机械配件

  (3)检查活塞外表的光洁度。纯正活塞的加工工艺精细,无任何疵点,百仿制活塞何等工粗糙,从活塞裙部表面和活塞孔部分比较容易区分出活塞加工工艺的好坏。 工程机械密封件

  (4)有的进口活塞其第一道活塞环槽上镶有耐蚀的高镍铸铁,如三菱8DC系列发动机的活塞。这也是识别活塞是否纯正件的一个标准。

  工程机械配件

  (5)进口活塞外观尺寸的测量。活塞的顶部为正圆形,直径最小,从第一道压缩环槽以下开始呈椭圆形,椭圆形逐渐如大至油环槽处为最大,从油环槽向下又逐渐减小,至裙部下方处则略呈椭圆形,活塞裙部的中间部位的直径为最大。如不符合不述标准,则不是纯正品。虽每种型号的活塞都不一样,但其规律是相同的。

  (6)对同机型的一组活塞进行称重,看重量是否相同。纯正活塞制造都很精细,同型号的纯正活塞件,其重量应该一样。有些活塞顶部刻有质量参数,检查时如与同组的几只活塞不符,不是正品。

网友:
有时真是真假难辨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机会,很好,希望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