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切,下料长度尺寸怎样保证?

楼主(2016-11-21):
如题!我现在有40*40*1350长的铝合金型材,壁厚2.0。客户要求锯切的长度要保证工差正负0.1。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保证?谢谢!

网友:
通常+-0.15,这种要求只能改装下料设备

网友:
有一种双头的切铝合金的双头锯,比较好以前我公司也有这种产品做过

网友:
好设备才行。

网友:
他的材料是:40*40*1350长的铝合金型材。不等长切割,是吧?精度要求高,一刀恐怕不行。

网友:
使用线切割吧~

网友:
双锯片切割,两个锯片距离可调而且精度高,就可以轻易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