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轴承配合问题

楼主(2016-11-21):
       今天丝杆轴承装配中,发现丝杆插入成对角接触轴承,用力一插就进去了。轴承套入轴承座也很轻松。请问这个过盈配合吗。一般轴承与轴之间的过盈量多少合适。假设我轴11.93正负0.005,那我轴承硬旋转多少

网友:
轴的基本尺寸是11.93?好奇怪哦。根据轴承配轴,轴的公差应该是基孔制的轴的过盈公差,这个是有标准可查表的。

网友(点评):
@eastrong,可否将这个公差查询软件共享下

网友(点评):
@Enginer 这个小工具是 CAXA电子图板2016 自带的。我有其他的查询小软件,但是都没这个好。

网友:
js配合可以,轴承也有等级。NSK也有你豪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轴的基本尺寸应该圆整吧,过盈配合你可以查询公差配合标准。

网友:
过盈配合根据精度等级可以选用H7/p6

网友(2017-02-19):
我的丝杆也很轻松装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