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件变更工艺求助

楼主(2016-11-22):
公司电泳件需要变更工艺,要在法兰孔上直接拉花键,孔内电泳涂层不能附着,中圈和外环之间还是橡胶链接,电泳时需内外圈都通电电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不需要电泳做个治具给堵上,或者二次加工,看哪个更方便,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电泳做个治具给堵上,或者二次加工,看哪个更方便,成本更低.

公司要求采购件带有花键,外协厂已经将花键拉制成型,所以必须做治具!还要求必须缩短装治具时间!头疼没有合适方案

网友:
做硅胶堵头

网友B:
孔就是楼上兄弟说的,,硅胶塞堵一下,但是注意硅胶塞要耐300的温度

至于导通,做挂具的时候单独连接不就好了,两个挂齿挂外圈,再衍生一个挂齿勾住内圈就好了,只是挂具费用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就是楼上兄弟说的,,硅胶塞堵一下,但是注意硅胶塞要耐300的温度

至于导通,做挂具的时候单独连接不 ...

暂时想到的工艺办法是用硅胶进行封堵,用螺栓进行紧固,螺栓长度使用长一点的,通电方面用不带螺纹螺母和不锈钢丝进行焊接做个弹力卡扣装置进行通电。螺母固定螺栓处,钢丝固定在外圈小孔处。最后利用外圈另外的孔挂到电泳挂具上。

网友:
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机械这块的知识很丰富啊

                                                                                              数控机床  keshengj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