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用大车轮应采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6-11-22):
因不想采用厂家提供的大轮,原因不耐用,磨损过快,现想改其他材料,网上查用50SiMn,想问一下各位师傅这种材料可以吗?如果要采用,应选择什么热处理工艺?

网友:
之前厂家什么材质?工艺如何?

楼主:
应该是铸之类,没有厂家图纸,所以说不准

网友:
铸钢ZG50也可以

网友(2017-10-06):
我们一直用42CrMo的材料,从未出过问题,当时为了搞这个车轮供应商开发弄了半年时间(对方小公司,交期、质量难保证)

网友:
ZG340-640 一般都可以。太频繁可以用锻件

网友:
最好买大厂的质量有保证,

网友:
如果车轮啃道,就需要重新校正。从根源解决

网友(2017-11-24):
踏面中高频淬火

网友:
整体调质后踏面中频淬火,材料好说,见过铸造65Mn的,45#,中碳调质料都可以

网友:
见过铸造65Mn的,45#总之中碳调质料酒可以,整体调质踏面中频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