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一个压面机,请教各位一个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6-11-22):
想自制一个压面机,就是那种把面团放到两个辊轮中间,然后压出面皮。
想问一下
两个辊轮的动力问题:
一个辊轮带动力,然后通过齿轮传动到另一个辊轮,一个辊轮转动时,另一个辊轮也转,从而带着面粉团往下压。
一个辊轮带动力,另外一个辊轮无动力,能自由转动。
这两种方案都能实现压面吗?
压出的面皮是一样的吗?

网友A:
首先确认你和面怎么实现?人工还是设备?面成型形状?面团大小是否一致?
最好把具体的情况说下

网友B:
你做的还能比现在市场的好还是便宜?

网友C:
用齿轮怎么调节面皮厚度,要用链轮,链条绕S形过来转就一正一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齿轮怎么调节面皮厚度,要用链轮,链条绕S形过来转就一正一反转了

这个机器食品厂都有的,建议去学习一下,我以前看过都忘记了

网友:
小时候操作过压面机,手工的,个人认为方案二效果不佳,单辊转动,无法让面产生卷入辊间的力,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和面怎么实现?人工还是设备?面成型形状?面团大小是否一致?
最好把具体的情况说下

和面就当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面团想探究一下  一个辊轮有动力  和两个辊轮一起有动力  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还能比现在市场的好还是便宜?

想探究一下  一个辊轮有动力  和两个辊轮一起有动力  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齿轮怎么调节面皮厚度,要用链轮,链条绕S形过来转就一正一反转了

这也是个挺好的思路

网友D:
面条机一般采用变位齿轮啮合。
大家都吃过面,但没观擦过?做机械的人要时刻关注身边的结构和传动

网友:
主动辊和从动辊用齿轮啮合,厚度调节用丝杆螺母

网友E(2024-10-06):
引用 网友D:
面条机一般采用变位齿轮啮合。
大家都吃过面,但没观擦过?做机械的人要时刻关注身边的结构和传动

大佬,有这个说法吗?道理何在?愿闻其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有这个说法吗?道理何在?愿闻其详

一般面条机的厚度调节就3毫米以内,选较大模数的齿轮,调节中心距来调厚度,齿轮工作在变位状态。小时候面店铺里的大面机就是这样的,现在家庭用的也大多是这样调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面条机的厚度调节就3毫米以内,选较大模数的齿轮,调节中心距来调厚度,齿轮工作在变位状态。小时候 ...

对,如大佬所言,就是通过中心距来微调面皮厚度。

但普通,没有变味的大模数正齿轮也能做到吧?

毕竟这个玩意,不是连续高强度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探究一下  一个辊轮有动力  和两个辊轮一起有动力  之间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如大佬所言,就是通过中心距来微调面皮厚度。

但普通,没有变味的大模数正齿轮也能做到吧?

就是普通的齿轮,做的牙高一点,瘦一点。老的大的面机还是铸造成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普通的齿轮,做的牙高一点,瘦一点。老的大的面机还是铸造成型的

说得太对了,这是微调。如果要大范围调节,那么可以添加惰轮。

btw,大侠是北方人士吗?这么门清啊。请看这个帖子,碰巧也是想相同话题。
http://www.cmiw.cn/thread-1039013-1-1.html

网友(点评):
同为南方人,同为面食爱好者!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如大佬所言,就是通过中心距来微调面皮厚度。

但普通,没有变味的大模数正齿轮也能做到吧?

有些面食店,可能一上午都要持续开机,持续压面。一般来说,齿轮都是扛得住的,就是电机发热,功率容量看够不够,容易烧电机。

网友:
什么年代了,压面机还要自制?是对现在的压面机有什么痛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