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13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6-11-22):
各位大侠,请问Mn13一般热处理工艺是什么,一般使用状态是的硬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Mn钢需要控制好原材料里面的S含量 不然容易形成MnS夹杂,降低钢的疲劳寿命。具体热处理工艺需要看使用的要求,一般就是调质处理(淬火后400多度中温回火)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