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珠和低碳钢珠承受多大力不会变形

楼主(2016-11-22):
我们在使用钢珠的时候,因为重量问题造成了珠珠变形有小坑,这是属于抗拉强度的问题吗?需要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求指教

网友A:
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好吧…………一套685....

网友(点评):
网上有电子版的。

网友:
楼主,这里水太深了,劝你还是多读几本和轴承相关的书参考一下,不是那么简单就有答案的。

网友B:
说明钢珠已经发生塑性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钢珠已经发生塑性变形了

就是想知道直径2.0mm的不锈钢珠子能承重多少不会变形的算法,想看有人懂没。

网友C:
cae仿真一下应该可以算吧,我觉得这就是材料力学的问题吧,和你的载荷条件和约束条件很有关系,不太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e仿真一下应该可以算吧,我觉得这就是材料力学的问题吧,和你的载荷条件和约束条件很有关系,不太好设置

请问一下,我在广东东莞,如果我想做这方面的试验和测试,或者是协议研发找哪些单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在广东东莞,如果我想做这方面的试验和测试,或者是协议研发找哪些单位靠谱。

这个真心不知道。而且做材料测试也非常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