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solidworks画法

楼主(2016-11-22):
如题,遇到一个问题,现有工程图,如图,请教solidworks三维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
有什么难处?

网友:
现有工程图?尺寸是多少?

网友A:
HOW ABOUT THIS?

网友(点评):
please show the three view drawing

网友(点评):
there is no say。。。

网友B:
跟铁道压枕木的弹簧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铁道压枕木的弹簧很像。

压铁轨

网友:
多实体交集???

网友C:
能画出来

网友:
楼主不出来了

网友D:
8楼正确~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问题啊

网友:
按主视图拉伸,按俯视图切除。

网友:
就是前面有个学友说的用来压钢轨的东东,3D草图扫描吧

网友E:
我来试试水哈,不对勿拍;首先以楼主的主视图的中心线创建一个圆弧曲面,再该曲面的上方画出楼主的俯视图中的图形的中心线草图,再将该草图投影到圆弧曲面上,就形成了扫描路径所需要的3D草图,然后再在3D草图的端点画个圆做为扫描截面,接下来用扫描命令就可以了,对了,我用的是solidworks哈。

网友(点评):
网上转了一圈回来发现居然楼主太监了,后面的同志们请保持队形,别让帖子沉了,我先来抛个砖。

网友(点评):
此楼正解,顶起!

楼主(2017-02-11):
引用 网友E:
我来试试水哈,不对勿拍;首先以楼主的主视图的中心线创建一个圆弧曲面,再该曲面的上方画出楼主的俯视图中 ...

我的也是这个办法,用平面曲线向另一个空间曲面投影,形成空间曲线,然后再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ABOUT THIS?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是我自己没有说清楚问题。截面是一个圆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画出来

感谢,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正确~

是的,8楼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画出来

这画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这个办法,用平面曲线向另一个空间曲面投影,形成空间曲线,然后再扫描

怎么画的?

楼主(2018-06-08):
引用 网友A:
HOW ABOUT THIS?

差的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