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减速机

楼主(2016-11-22):
用16个双轴气缸(直径32mm,气缸压力3BAR)压住皮带上物体,皮带转动带动上面物体运动,运行速度3m/min,电机转速2000RPM,怎么选择减速机?

网友:
把你具体的使用工况说一下,这样不具体啊

网友A:
算出皮带和托辊摩擦力--再算主滚筒转矩--再以电机转矩按安全系数1.5折算比速--再试算线速度并进行修正--再按空间结构要求选好你的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出皮带和托辊摩擦力--再算主滚筒转矩--再以电机转矩按安全系数1.5折算比速--再试算线速度并进行修正--再 ...

现在看着这些计算就头疼。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动了手又是很有意思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出皮带和托辊摩擦力--再算主滚筒转矩--再以电机转矩按安全系数1.5折算比速--再试算线速度并进行修正--再 ...

你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好多回答下面都看到了您的答案。我想问一下:安全系数1.5这个数字是怎么确定的?有什么依据吗?(毕业设计选用电机的时候也是给了一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好多回答下面都看到了您的答案。我想问一下:安全系数1.5这个数字是怎么确定的 ...

网友:
你这只有皮带的线速度,要换算出轴的速度,还要参照扭力选择减速机。减速机三个参数:功率,速比,机座号(扭力)。